楼主(2014-01-28):
小弟玩三菱 最近开始接触台达.. 现在的问题的是 我连PLC连接PC都搞不上..我现在用的数据线是三菱的COM转USB驱动.(本人笔记本..该数据线在三菱机子上运行毫无压力)

我把线路连接PLC和PC的USB端口后 开始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查看数据线的属性和端口设置(端口设为com2) 然后运行 Wplsoft 2.34. 调整端口设置(端口为com2)
接着开始端口侦查... 最后就一直说我通讯错误 我以为这是端口不适合的原因 我将PC和Wplsoft 2.34上的通信波特率和数据位奇效验证以及停止位两者同步变化..不过不管怎么同步调数据 还是通讯错误... 求大神教育 小白求指教!!

网友A:
三菱的编程电缆和台达不通用。

网友B:
使用台达PLC的线缆,连接肯定没有问题的

网友C:
三菱的FX系列的通讯线,是422的接口的,而台达的,则是232的接口的,虽然通讯口外表一样,但两者的通讯线不通用的。

再有,请楼主发帖的时候注意分区,一般资料互助区是分享资料的,求助的问题,一般发到别的版区的。

楼主:
谢谢大神指教.本人小白规矩有所不懂还请见谅. 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菱的FX系列的通讯线,是422的接口的,而台达的,则是232的接口的,虽然通讯口外表一样,但两者的通讯线不通用的。

再有,请楼主发帖的时候注意分区,一般资料互助区是分享资料的,求助的问题,一般发到别的版区的。

谢谢大神指教.本人小白规矩有所不懂还请见谅. 十分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指教.本人小白规矩有所不懂还请见谅. 十分感谢..

客气了,互相交流学习进步,有时间可以看看置顶帖。

网友D(2014-06-20):
usb-rs232 cable  pc-dv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