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9):
过年了,不知还有多少人在上家园,先对各位拜个早年。
有一设备,笔记本电源在流水线上流动,需要对其进行计数,电源220V一侧的电源线是没有的,直流侧的线是约束的,各位给个好的建议用什么方法进行检测,计数才正确。对描述不清楚的可以看下自己的笔记本电源。笔记本在流水线上的方向是长方向与流动方向重合。

网友A:
1.挡块加接近开关。
2.称重传感器重量计算。
  • 下载积分:+5(hxl202319) 热心助人!
  •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楼主:
    挡块+接近开关估计不行,能说下具体方案吗?
    称重法可行,但需要更改设备结构及需要称重模块等配套,成本较高。
    希望能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网友B:
    1.红外线传感器。2电容型接近开关。
  • 下载积分:+5(hxl202319) 热心助人!

网友C:
    3楼的方案应可行。
    宜宾工控

楼主:
    楼上的都没考虑实际的困难,因为电源除了这个方盒子,还有直流侧的线卷起来的,它和放盒子其实是不规则排列的,也就是说在检测时完成可能一个电源检测到两次信号,也可能是一次,甚至三次信号也有可能。我想是用上升沿信号置位一个M和计数,M带T,T的时间内的信号无效,但用这个又有个问题,因为流水线是可调速的,这个T定时就变得比较困难,所以让大家来想想方法。

网友D:
    ccd撿測 流水線頭或尾撿測勒 要便宜的方法只能把被測物定相

网友E:
    在流水线上加装编码器,然后用脉冲来定位就可以了,上面装个光电开关之类的就行了.

    QQ:84818626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在流水线上加装编码器,然后用脉冲来定位就可以了,上面装个光电开关之类的就行了.

    他这形状不规则、摆放又不规则,装编码器有用吗?

网友F:
    分两个有适当落差的输送带,落下一个记一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挡块+接近开关估计不行,能说下具体方案吗?
    称重法可行,但需要更改设备结构及需要称重模块等配套,成本较高。
    希望能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挡块+接近开关就是在皮带上方安装一块沿皮带运动方向摆动的挡块,不管是线束或适配器通过的时候都会将挡块推动,当接近开关检测到挡块位置移动后,PLC就判断有适配器通过。此方法的缺点是适配器与适配器之间要保证一定的间隙。
    称重方法也简单,几百至几千都可以解决,在皮带下装两跟称重滚筒,四个称重传感器接在放大器上,再由称重仪表发出4-20ma的信号给PLC,在程序中用每班的累积量除耽搁适配器的重量就是单班产量。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G:
    输送带分段,后端把他们的距离拉开好光电计数。

楼主:
楼上的集中方法我认为就称重和编码器方法可能能准确点计数,其它方法基本不行。如附图电源形状,在移动时无论用光电或接近开关,都有可能一个电源计数的数值是不定的,可能2次,可能3次,可能1次。

网友H:
屏蔽一些狭窄的脉冲,PLC+光纤

网友I:
设定一定的延时,屏蔽过窄的脉冲,同时这些参数还得根据输送带速度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