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我用E8000怎么打不开MT6056i 触摸屏里的文件?

楼主(2014-01-30):
求指教,我用E8000怎么打不开MT6056i 触摸屏里的文件?是CMP文件

网友A:
没选对型号吧

楼主:
那应该使用什么软件呢?谢谢了

网友B:
解压缩就可以打开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