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连接不了EB8000

楼主(2014-02-01):
FX1N与EB8000PROJECT MANGER连接能用RS422线吗?有劳各位大神了

网友A:
自己试一下不就行了。老是问别人,有意义吗。

网友B:
EB8000里用软件设置一下传到触摸屏即可,是五根线带接地

网友C:
用RS485四线制的就OK了

网友D:
看一下EB8000的连接手册,官网有下的!

网友E:
通信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F:
接线:如图。

网友G(2014-03-27):
波特率没设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