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 伺服画圆!!求各位大神指导

楼主(2014-02-01):
用s7-200cpu224xp 不会编写伺服画圆程序 不知道有没有高手帮助解决下 程序可以发我邮箱
xiaoerbizhangqian@gmail.com

网友A:
这要用插补指令,200系列的要用模块才可以的吧?否则自己编写圆弧插补很复杂的……

网友B:
没有明白你的意思,是电机的角度控制吗,为什么要画圆

网友C:
表述不清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