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02):
请高手帮我解释一下。

网友A:
第一张图:PLC运行扫描第一周期时给模拟量模块送初始控制数据,延时后进入正常工作。

楼主:
     经过我查阅资料,我的理解如下:

   PLC运行扫描第一周期将#FF00(0~10V的量程代码)传送到对应的模拟量输出通道102.

   然后是进行温度比较:当温度输入通道1、2小于100度是将将温度输入1、2传送到D310、D311中。大于100度时将温度0传送到D310、D311.并且置为1200.00、1200.01(为什么是和100度进行比较,我是用PT100温度转换器算出来的。)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请高手指教。。。

我还有一个问题不明白,,问什么在扫描第一周期后将0传送到102中呢?(就是第一张图的第二段程序)

网友B:
不同的设备用不同的温度做比较

网友C:
可能100是温度的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