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03):
如何更改led广告显示内容,电脑与led不能建立通讯

网友A:
引用楼主sanlihu于2014-02-03 12:16发表的 LED显示问题 :
如何更改led广告显示内容,电脑与led不能建立通讯

通常都有自带软体
提供哪一种LED广告(有的有卡或IC)让大家判断

网友B:
专用软体 就肯定的,单片的驱动是否装好,端口是否设置正确,和是否断了通信线,有些只支持下载,不支在线通信和仿真编程。还有些有个编程选择开发。

网友C:
有通讯接口!!可能你那个在安装时没有将通讯接口线做到外面!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还在解决过程中
有通讯接口!在安装时已将通讯接口线做到外面!

没其它资料。LED软硬件各厂家不一样吗?

网友D:
我以前搞过的是深圳康硕展的显示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