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怎样计算程序步

楼主(2014-02-04):
请教各位,三菱PLC编程时,多少步是怎样计算出来的,我是初学者,谢谢!

网友A:
在梯形图的左侧的序号就是程序的容量(步数)。
Good Luck~
!!!

网友B:
软件上面有的

楼主:
不是,我说的是不看左侧的步数,比如:OUT T0 K10 算3步,是怎样得来的

网友C:
每个指令占用的程序步数编程手册上有详细说明,各指令占用的步数不是相同的,至于怎么算出来的,那得问问三菱公司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每个指令占用的程序步数编程手册上有详细说明,各指令占用的步数不是相同的,至于怎么算出来的,那得问问三菱公司了

网友E:
厂家制造规定的

网友F:
其实学过单片机就知道,PLC里单片机程序空间是固定的,梯形图最终还是转换成机器码下载到单片机里面,转换过程命令所占用空间不同。

网友G:
哦!他是说单指令步,就像单片机一样呗。PLC就一单片机,指令步长靠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