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05):
如题,现在有一个燃烧炉,炉上面有一个15KW的热风机(热风循环用的),要求用一个扭制开关控制它降压启动,启动完之后过个15分钟燃烧机才能启动,风机在不动的情况下,燃烧机也不会动。这些已经解决了,问题是要它在停止的时候,先把燃烧机停掉,然后热风机要再延时个半个小时才能停掉````用接线的方法来下个图,求解!!!!注意,热风机降压启动没有完成的时候就停掉,不用延时!

网友A:
用时间继电器解决不了吗

网友B:
不知道行不行
附件: 热风机燃烧机.pdf (35 K) 下载次数:22

网友C:
用时间继电器解决。即省钱又方便。

网友D:
像这样一般都用软启动了吧!里面是不是有这功能呢?

网友E:
这个问题好解决,用普通的接触器电路,再加上延时继电器就行了,电路图网上查一下,自己在想一想就差不多了

网友F:
这个因该不难吧

网友G:
这些都是电气常习,学过电工的都知道,就看用什么东西来实现啊,方法多了去啦

网友H:
利用PLC里面的时间继电器和普通继电器都能控制,PLC接线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行不行

想用一个这种开关来控制它启停,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实现这个功能!求赐教,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好解决,用普通的接触器电路,再加上延时继电器就行了,电路图网上查一下,自己在想一想就差不多了

求赐教!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些都是电气常习,学过电工的都知道,就看用什么东西来实现啊,方法多了去啦

有接触器,最简单的方法来实现,求赐教,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