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屏与两台PLC组网方案

楼主(2014-02-05):
现在有两台威伦通的10吋触摸屏同时要与两台汇川的H2U系列PLC通信。请大家比较一下以下两个方案,有什么不同的优点和缺点。
不知道如何插入图片,方案图在附件里。

楼主:
怎么没有回应呢?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A:
全都采用RS485比较好,就算PLC不支持485,用个转换器就OK了,把所有PLC和触摸屏网总线上一挂了事。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都采用RS485比较好,就算PLC不支持485,用个转换器就OK了,把所有PLC和触摸屏网总线上一挂了事。
都是采用RS485通信的。只不过不知道主屏用一个通信口同时与两台PLC通信或主屏用两个通信口分别与两台PLC通信这两个方案,哪一方案更加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