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指令怎么写啊。写不出来。新手。

楼主(2014-02-05):
ld m8000 cmp.......老是不对

网友A:
ld m8000
cmp空格K100空格C20空格M0然后ENTER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1(和谐共赢) 热心助人!

网友B:
楼上正解 祝大家新的一年工作愉快,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本公司精修变频器,直流调试器,伺服控制器,各类电路板,软启动器,UPS,电源,工控机,触摸屏,PLC,逆变器,制动单元,控制器,工控主板,I/O板,钻机,锣机,曝光机等上的电子线路控制板
维修变频器伺服驱动器数控机床

网友C:
网上有教学视频多看看

网友D:
F5M8000回车,CMP空格K100空格D20空格M0回车。

网友E:
写 的没有错,可能你没理解意思,去看看书

网友F:
PLC型号选FX系列 Q系列直接是大于小于符号写

网友G:
多看軟件的操作說明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