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05):
两个220V电源是否可以共用零线,要了解清楚这两个220V电源是否是同一回路,因为不同回路的电源的控制、保护不同,如果这两个电源的任一电源安装了漏电保护装置,共用零线就会使漏电保护动作,如果这两个电源的零线是受控的(大部分单相220V电源零线受控),就不能共用零线,这种情况虽然在没有安装漏电保护装置的情况下能使用,但考虑到存在着安全隐患和故障隐患,所以也不要使用。两个220V电源,不论是同一台变压器或是两台变压器供电,如果需要共用零线,必须满足是同一系统零线(即两个电源是同一根零线),两个220V电源之间零线没有任何开关控制,且两个220V电源没有使用漏电保护装置的条件。如果不了解电源回路情况,特别是在不同相的220V电源之间,不要随意共用零线,以免得不尝失。

网友A:
提醒大家:共零线的危险性
F处断线,电压不平衡时出事机率大,相反,共火线还安全些

网友B:
要了解清楚这两个220V电源是否是同一回路

网友C:
受教啦,以后遇到同样问题知道该怎么办啦

网友D:
三相四线,需要用220时,还是共火线好,否则零线断了,烧的一塌糊涂

网友E:
共火线负荷较大时容易造成三相电流不平衡,有利有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