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威纶触摸屏下载出现这个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2-05):
下载后电脑显示下载成功。可是触摸屏显示这个,然后黑屏。
这个该怎么办啊?

网友A:
提示你的程序里所设置触摸屏的型号与实际使用的触摸屏型号不一致,重新设置好正确的触摸屏型号,然后再下载一次看看。

网友B:
可能是下载的时候韧体没有勾选

网友B:
额 才刷出来图 这个是型号不一致
下载积分:+1(fangaodyingz)

网友C:
系统参数设置-HMI属性,改一下HMI的型号和所用HMI型号一致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你的程序里所设置触摸屏的型号与实际使用的触摸屏型号不一致,重新设置好正确的触摸屏型号,然后再下载一次看看。
已解决 谢谢

网友D:
设置好正确的触摸屏型号

网友E:
学习了,谢谢。
威纶触摸屏下载出现这个是什么意思?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