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06):
一共有24个房间,每个房间一个开关,无序计数,控制变频器的输出,大于5时30HZ,大于15时,40HZ,大于20时50HZ,小于5时20HZ,用三菱的PLC怎么编程?重点是比较部分

网友A:
比较简单。
开始,先加1,然后再比较。
自己可以写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三菱有有输入检测点数接通指令的,,每个房间对应一个输入点,,,然后比较输出,

网友C:
不是很明白

网友D:
称不上系统,很简单的功能
通讯都用不上,只要端子切换频率就OK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三菱有有输入检测点数接通指令的,,每个房间对应一个输入点,,,然后比较输出,

正解。可以用SUM指令检测输入点接通数量,再用CMP指令。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正解。可以用SUM指令检测输入点接通数量,再用CMP指令。

表决器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F:
写了一个看看对胃口不?

网友G:
用变频器多段输出

网友H:
附件: 看看它.rar (11 K) 下载次数:32

网友I:
介个不是用几个比较指令、一个计数指令、几个X、几个Y就可以了嘛。
变频器用多段输出功能。
吴工

网友E:
11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