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的使用

楼主(2014-02-06):
各位大侠,请问怎样才能把16位定时器组成32位!先谢谢了!

网友A:
定时太短,用计数器,乘法
下载积分:+5(雪峰) 真诚感谢!

网友B:
不清楚您使用何种品牌的PLC?
获取32位定时器无非是为了获得长达49天的定时时间,如果您的PLC支持IEC61131-3标准的话,使用IEC定时器就是32位定时器。
如果您的PLC不支持IEC61131-3标准的话,或者您想自己构建32位定时器,您可以使用如下方式获得长定时:
1、定时器之间的串联。
2、定时器与计数器之间的配合使用。
3、秒脉冲进行32位数据累加,也或者使用定时中断进行32位数据累加。
Good Luck~
下载积分:+5(雪峰) 真诚感谢!是三菱的PLC。

网友C:
你是说两个字定时器组成一个双字定时器?这真是个问题。
下载积分:+5(雪峰) 真诚感谢!

网友D:
定时器与计数器之间的配合使用。
下载积分:+5(雪峰) 真诚感谢!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长了总要显露出来!

网友E:
两个定时器组成脉冲发生器,再用加运算构成累加器,进行定时。定时比较长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两个字定时器组成一个双字定时器?这真是个问题。
我的想法就是用两个16位的定时器、或者一个16位的定时器再加一个其他元件组成的一个32位的定时器。不知能否可行。

网友C:
可用指针查一上物理地址,再看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