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程序显示不了

楼主(2014-02-07):
请问各位31步前面的程为什么看不了

网友A:
前面有程序? 可以切换到指令程序去看
下载积分:+1(wskwskqq) 热心助人!
来而不往非礼也

网友B:
是不是有 NOP 沒刪除??
刪除NOP試試
下载积分:+1(wskwskqq) 热心助人!

楼主:
看了指令程序,的确有NOP指令,搞不明白原设计者为什么用这么多空操作指令?多谢两位的指点。

网友C:
是不是有几个程序块啊

网友D:
怎么感觉滑块还可以往上拉呢!?

网友E:
前面没有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