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07):
有人做过直流屏与plc通讯吗?

网友A:
直流屏只是一个供电方式,通讯你要看屏能使用什么样的通讯方式,PLC支持什么通讯方式

网友B:
第一次听说“直流屏”这个概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听说“直流屏”这个概念

我也是

网友D:
一般触摸屏好像都是24V DC供电的吧

网友E:
直流屏和24V的触摸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的,

一般直流屏是应用于高压供配电行业的。

要看电源管理模块支持的通讯类型和PLC 支持的功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直流屏和24V的触摸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的,

一般直流屏是应用于高压供配电行业的。

要看电源管理模块支持的通讯类型和PLC 支持的功能的。

受教了,只是很奇怪一个归类于电源的产品为什么叫直流屏

网友F:
理论上应该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受教了,只是很奇怪一个归类于电源的产品为什么叫直流屏

这里的屏非触摸屏的屏,是箱;柜类的意思。

网友G:
可以通讯,用485,或232,。

网友H:
先要知道直流屏厂家的通讯协议
我们用MODBUS 和台达PLC 做过

网友I:
10KV/0.4KV干式变压器也有通讯接口

网友J:
那要看你的直流屏用的是什么PLC撒。有些直流屏也带有PLC和HMI,用于显示电瓶电压,充电电流之类的信息,而且有些直流屏上的充电机也有通讯口,通常充电机都是485通讯。只要是支持485通讯的设备都能和充电机通讯。另外也可以用485通讯卡直接与充电机通讯,上位机软件随便做。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