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07):
欧陆690+ Series AC Drive调速器,电机没有运转,上电后显示SETPOINT(REMOTE)=100%,有没有高手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在线求助!

网友A:
看一下run灯有亮没?远程速度信号已给,但启动信号没有

网友B(2014-04-25):
检查一下启动信号和使能信号进去了没有

网友C:
变频器好处理的。使用方法:  1:选择控制方法。端子输入控制,面板,远程通讯,以及组合等
                             2:启动信号的选择 。
                             3:频率的设定来源。内部给定频率段通过断子输入控制,或者外面给定模拟量,面板手动调动电位器。
                             总结:线路很长的话,首先注意安全,使用端节线短时间短接一下。使用这个方法,一定好主要安全,保证设备无人操作。最好是两个人去配合试机。。。。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D(2014-09-10):
     请问各位:谁有欧路变频器的说明书呀,传我一份好吗?在这先谢谢了…………
邮箱:313423033@QQ.COM.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好处理的。使用方法:  1:选择控制方法。端子输入控制,面板,远程通讯,以及组合等
                             2:启动信号的选择 。
                             3:频率的设定来源。内部给定频率段通过断子输入控制,或者外面给定模拟量,面板手动调动电位器。
                             总结:线路很长的话,首先注意安全,使用端节线短时间短接一下。使用这个方法,一定好主要安全,保证设备无人操作。最好是两个人去配合试机。。。。一定要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