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2S-10A伺服CN3接口

楼主(2014-02-07):
大家好,我想通过上述伺服的CN3口与笔记本电脑连接,我的本只有网线接口,没有232接口,有哪位能告诉我怎么接线啊?
以上,谢谢啊,祝各位马年大吉!

楼主:
这是和电脑232接口连接时图例,如果是网线呢?求解

网友A:
先将笔记本的USB口转换成RS232口,再用232口连接伺服启动器。

楼主:
嗯,这个建议不错,我做了根数据线,找时间测试下

楼主:
我用的伺服软件是154C,在该软件中可以选择A系列伺服,把数据线连接上后,总是显示通讯超时,我波特率设定为9600,什么原因啊?我问三菱客服,他说只能用161E,这个官网上没有,只能从代理商那购买,有谁有这个版本的伺服软件,希望能共享下?154C真不能用吗?还是我软件设置不正确,求解!

楼主:
还是我连接电缆有问题?

网友B:
只要软件选项里面有你的伺服的系列型号,则伺服设置软件就可以的。如果不能通讯,则检查通讯线和通讯参数设置。。

楼主:
通讯线按照上图制作,232转USB,通讯参数就只有波特率,和com口选择,别的我看软件中没有啊,各位能说得再细致些吗?谢谢

楼主:
测试了还是不行,有问题不能放过,坚持!!

楼主:
有没有高手能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