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07):
实际生产中,老是遇到用户超期余款不能及时付款的情况,就写了这个子程序,可以控制用户的使用时间。

不过,有几点要注意:
1.超时判断标志L3.0为1时,即用户使用时间达到后,需要在程序中自己写停止、继续运行等相关的部分;
2.如果用户断电停机超过一定时间,比如1周,PLC内部时钟复位,本程序失效;
3.可以考虑把时间、超时判断标志写入EEPROM,每次上电读取一下;

本程序仅供参考、讨论,欢迎大家提出修改意见,不喜勿喷!
附件: 超时判断.rar (3 K) 下载次数:162

网友A:
没在PLC中试过,在上位机软件中试过,设定系统运行时间3个月吧,超过三个月直接弹出提示对话框!!

楼主:
没有上位机,只能靠PLC了;
楼上的用的什么上位机软件?如何做的?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B:
相当于给用户一个定时炸弹!
感谢每位朋友! 承接plc柜、电气柜设计、定制。触摸屏组态、调试。 蓝海华腾变频器代理,变频器维修!!!   QQ:545636511

网友C:
plc是哪个品牌的

楼主:
西门子论坛不发西门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