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问题

楼主(2014-02-07):
三菱伺服的输出UVW和电机输入的UVW要怎么对应。不对应会怎么样?

网友A:
UVW对红白黑,不对的话驱动器报警。

网友B:
输出不对应的话不行,输入无所谓随便接。

网友C:
伺服电机 U红 V白 W黑一定要对应驱动器U V W来接,否则会报警,运行不了。

网友D:
伺服电机 U红 V白 W黑一定要对应驱动器U V W来接,否则会报警

网友E:
当然报警啦
www.mitsubishi-q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