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PID与磁粉离合器张力控制有谁精通?

楼主(2014-02-07):
覆膜机收卷变频器拖动磁粉离合器,想直接用变频器拖动收辊(硬链接),PID控制,不知能不能达到磁粉离合器的效果,有做过的请赐教。

网友A:
可以啊。现在都是这么做的,做速度闭环控制张力稳定。
问题是你必须得有一个检测张力的装置
自动控制原理里面叫做反馈环节,有了反馈环节 才能做闭环控制啊。
一般指的是张力传感器 或者 摆臂编码器之类的。。

网友B:
我是专门做这个的。
请与我联系。
TEL: 134 0519 0037
直接用电机收卷马力大,精度还行,可正反转,缺点是要求机械精度。
要点是电机功率要大,减速机减速比要低于1:10

网友C:
不是很懂

网友D:
汇川380加pG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