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 One 可以装在WIN 8 64bit 吗?

楼主(2014-02-07):
想请问各位老大们,CX One 可以装在WIN 8 64bit 吗? 我装不上勒。

网友A:
下个最高版本的CX-ONE

网友B:
装软件之前看一下软件的安装说明,不要做小白鼠。

楼主:
我之前用CX One 4.27 , 装不上, CX One 4.3, 说明书有提到可以, 在找着, 要试试看。

网友C:
可以的啊!我的是win8 64,安装cxone没问题

网友C:
可以的,我的也是win8 64,安装CX one镜像,可以安装,运行正常,

楼主:
试了用CX One 4.30, 装上了。谢谢大家。

网友D:
装上了,有没有连接得上 PLC ,那才是关健,有哪位在WIN 8 64 bit 装上并连接得上 PLC 的 ,请告诉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