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东元伺服~~~TSTE20C

楼主(2014-02-08):
1.如何设置电子齿轮比?
2.伺服转一周多少个脉冲?
3.两台DVP28SVPLC RS485连接 他们无协议通信 两个PLC分别是M多少相对应?

网友A:
可参考此手册调试

网友B:
PN302分子,PN306分母
CN005,编码器信号分周输出,20C型号的都是默认的2500
通信查资料
QQ76214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