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FX-2N程序能用在FX-1s系列的PLC上吗?
hy7989

楼主(2014-02-08):
请问大侠们:
三菱PLCFX-2N程序能用在FX-1s系列PLC上吗?

网友A:
有一些应用指令不支持,还有要注意I/O点数.

网友B:
2楼正解
www.mitsubishi-qd.com

网友C:
如果有浮点数的话肯定不行,1S不支持浮点.如果只是用些逻辑比较指令的话,点数够就没有问题的.主要看应用指令.

网友D:
一般的开关量是完全代替 但是要注意IO点

网友E:
可对应一下指令及软元件等。

网友F:
顶上2楼
三菱PLCFX-2N程序能用在FX-1s系列的PLC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