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09):
电缆3*150+多少 这个有什么标准啊       加10  加20  加35  还是可以随便定 多有这样的电缆  还是有标准    请教各位达人

网友A:
电缆3*150+多少,有+1,2其中+1代表3相4芯,+2代表3相5芯,150代表相线是150平方毫米,+1的是有一根工作零线,+2的是有一根工作零线,还有一根是保护零线,是用于三相四线制三相五线制,+1+2的线平方数是相线的一半。
  • 下载积分:+3(ykykkhor) 感谢分享!

网友B:
    3*150+1*95

网友C:
    上面的回答已经比较全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缆3*150+多少,有+1,2其中+1代表3相4芯,+2代表3相5芯,150代表相线是150平方毫米,+1的是有一根工作零线,+2的是有一根工作零线,还有一根是保护零线,是用于三相四线制三相五线制,+1+2的线平方数是相线的一半。

    我加多少,是想问  如果我加10有这样的电缆吗  3*150+10        还是    3*150只可以加90  只有这样标准的钱,     没有3*150+35 或者加其他大小的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缆3*150+多少,有+1,2其中+1代表3相4芯,+2代表3相5芯,150代表相线是150平方毫米,+1的是有一根工作零线,+2的是有一根工作零线,还有一根是保护零线,是用于三相四线制三相五线制,+1+2的线平方数是相线的一半。

    也可定制电缆(+多少可跟据实际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可定制电缆(+多少可跟据实际选择)

          加多少 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  在市场上多可以 买的到吧,    因为加多少的 是零线跟  地线  可以用很小的  我们

网友E:
    +1 +2是加多少根线?那不如直接或4*  5*了,应该是3*150+1*50这样吧。

网友F:
    定制非标的,零线你想加多少平方都行。

网友G:
    电缆3*150+多少,+1代表3相4芯,150代表相线是150平方毫米,+1的是有一根工作零线。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电缆3*150+多少,有+1,2其中+1代表3相4芯,+2代表3相5芯,150代表相线是150平方毫米,+1的是有一根工作零线,+2的是有一根工作零线,还有一根是保护零线,是用于三相四线制三相五线制,+1+2的线平方数是相线的一半。

    我认为说的都对,只是最后一句因该为+1+2的线的平方数不小于相线平方数的一半(应当是不小于)。

网友I:
    如果定制非标的,你想加多少就多少

网友J:
正常的标准是加70的,实际使用中也有加大零线的,最大也就是95再大就是4*150+1*70的了!也有用户定制5*95的,不过很少有

网友K:
我加多少,是想问 如果我加10有这样的电缆吗 3*150+10 还是 3*150只可以加90 只有这样标准的钱, 没有3*150+35 或者加其他大小的钱
LZ 其它大小的 (((钱)))?哪有定的帮我定点。
如果是线。标准电缆零线比相线小一个规格。
要不就要定制

网友L:
这是有负载电流要求的,单相电相线和零线负载同样电流,要求线径相同,三相电则一般零线线径比相线小一号。这些都是有标准的,市场上的一般都是。你定制的相差太大会因零线负载电流太大烧毁的。

网友M:
1楼的回答是比较全面,赞成。

网友N:
一般就3 150, 一条50 就行了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