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损耗计算

楼主(2014-02-09):
中间无负载的线路两端电表计量不一致,请问线路损耗如何计算?
欢祝大家新春愉快!

网友A:
不知道线路到底有多长?一般都可以根据线电阻算出来,直接用公式算出来。出现这种情况,大多是其中一个表坏了。距离不远的话,线损一般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B:
线路电缆的电阻率X电缆的长度。

网友C:
如果电流不是很大,电线载流量合理,中间线损可以忽略不计,两头电表数据不一样可以考虑是不是其他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