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4-02-09):
我们的威纶TK6070ip与欧姆龙CPM2H的PLC 通讯不上,请问通讯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A:
老型号的欧姆龙 在 程序里面选择OMRON C/CQM1 Series RS2329600 Even 7 2 0 COM1 接线 触摸屏那边9 6 5 对应PLC那边2 3 9 PLC端4 5短接。

网友A:
编程软件要用威纶新版本的,不然选不到TK6070IP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