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09):
I/O卡片插上基板后怎么在GX DEVELOPER设置,哪位知道该怎么设置,或者在哪个手册中有讲到啊?

网友A:
PLC参数设置里有个I/O分配

网友B:
1楼+1
PLC参数设置里有个I/O分配

网友C:
照2楼图样,根据模块所占位数设定;有16 32 64位区别
I/O地址可以自由分配,不一定要按顺序也不一定要从0000开始;但是要注意每个I/O所占位数不能冲突!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楼主:
是不是只需要设置type、model name、point这三个就可以了啊?其他的还需要在做什么了嘛?设置做之后上传设置就OK了???是否需要PLC断电?
引用 网友C:
照2楼图样,根据模块所占位数设定;有16 32 64位区别
I/O地址可以自由分配,不一定要按顺序也不一定要从0000开始;但是要注意每个I/O所占位数不能冲突!

网友D:
不设置PLC 也会自动分配的!自己设置了,以后方便换不同点数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