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变频器、伺服器选型

楼主(2014-02-10):
各位工控家园的工友们大家新年好,请问在自动控制中,变频器、伺服器选型是机械人员选还是电气人员选型,如果是电气人员选,那么需要哪些数据呢?

网友A:
机械的或者工艺的选定电机,电气的根据电机的相应参数选定控制器。

网友B:
1楼说对了,根据机械负载要求选定的

网友C:
我总感觉,选用什么,什么型号。是因物制宜的;什么转矩啊,转速啊,反应速度啊。。。。把需要什么条件说给电气人员;他比较熟悉产品对应能力。比较好。
吴工

楼主:
谢谢各位了!马年吉祥!马到功成!

网友D:
个人觉得要综合一起选型。

网友E:
根据需要,多方面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