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4伺服请教高手

楼主(2014-02-10):
有一工程采用三菱伺服驱动器和三菱电机。伺服驱动器为MR-J4,参数设置如下PA06:524288 PA07:625 PA11:0004 PA14:1 PA13:0011 PA8:1PA9:16PA:16:100
PA11:100怕2:100
采用位置控制模式,问题是伺服电机间歇有误差。请高手解答一下
下载积分:+1(guoyuanlin)
机械臂

网友A:
间隙误差是多少:是多了,还是少了?
正常情况下跟参数没多少关系,去查机构,查干扰!

楼主:
空载时即出现误差
机械臂

网友B:
PA13:02XX
下载积分:+4(刘二阳)

网友C:
这个手册从哪里下?

网友D:
應該是電子齒輪比和機構的齒輪比沒算好,產生的累積誤差

网友E:
如果上面几位楼主你都试了不行的话,查一下,是否有电子磁场干扰

楼主:
3楼的英雄,谢谢你。使用你的参数后,伺服电机精度好了。
机械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