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见怪事了~~

楼主(2014-02-10):
单位有台设备,原点感应不好,撞了一下后出问题了!
撞了后,调整感应器位置;机械原点位置修正后(100),往后走的时候设置值150,、实际测量147,往前走的时候位置80、实际位置也80,以为是机械有间隙,检查后基本排除机械问题;后又试位置调整700,测量值700。
说的比较乱,请教下各位大大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

网友A:
用PLC还是数控系统控制位置的?如果差的数值刚好是一个丝杆的导程,请将原点开关稍微移动一点点。
lizhihua

网友B:
间隙补偿一下,这个问题会经常遇到。

楼主:
PLC控制的,间隙补偿不了啊。是松下的驱动器,可以在驱动器里补偿吗?还有机械原点开关移动距离没变化,我都不知道那原点开关要来干嘛的了,大概是变速的吧!

网友C:
是不是伺服电机反馈信号Z向脉冲不对啊

楼主:
Z相脉冲不对的话,不可能1个方向对啊!

网友D:
150-147=3 你传动是通过齿轮还是皮带?

网友D:
按二楼说的间隙补偿一下也是可以的呀

楼主:
刚性减速传动的,间隙不对的话会造成单向距离偏差吗?想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