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这两个指令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2-10):
请问各位高手这两个指令的意思是什么,其中的 z1 和 z7 怎样理解呢?

网友A:
Z1变数
应该往前一点有Z1 与Z7的数值,
这个光从两断指令来看,是无法解释的,
若假设Z7执行这程序时值是2的话,则是BMOV D657 D1002 K100
若假设Z1执行这程序时值是5的话,则是BMOV D659 D510 K3
不知道能不能理解!
Z值监控时,显示的数直是无法监控的!除非你的Z没有跟其它程序运算共享到

网友B:
变址寄存器。

网友C:
块传送指令 第一行将数据寄存器起始地址为D657向后100位(K100)至D757的数据传送到依起始地址为D1000Z7开始的后100位 的寄存器中,但这里用到Z7 变址寄存器我就有点迷糊了

网友C:
第二行是一样的只是(K3),只有连续的3个数据传送,而第一行是100个

网友D:
Z1和z7是变址寄存器,D1000Z7意思是D(1000+Z7),假设Z7=k10,那D1000Z7就是D(1000+10)=d1010,z1也是一样的道理。

网友E:
我也刚学,受教了

网友F: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网友G:
www.mitsubishi-qd.com

网友H:
就是变换存器,
手册有详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