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1):
一台钻孔机,装有XY平台,伺服电机驱动,要对基板钻孔,不同型号的基板需钻孔的数量不一样,有的要钻几十个,有的要钻上百个,这样XY平台的定位点就不一定,对于这种情况最好用什么方法编程?求思路,望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pc加运动控制卡

网友B:
如果用PLC的话就走绝对位置,加数据库,不过打孔多了PLC就有点难搞咯!!!
我看见你啦
yanzhi2008

网友C:
读CAD数据,传入PLC

网友D:
用数控装置吧,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答案多种啊,现在问题是已经使用了PLC同触摸屏,仅仅探讨PLC编程的思路

网友E:
在触摸屏上设X、Y的尺寸,不管多小个孔,应该没问你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在触摸屏上设X、Y的尺寸,不管多小个孔,应该没问你呀

这个方法可以,以工件的原点位坐标,然后分别输入每个点的实际坐标,绝对位置,最后触摸屏把这些坐标点传送至PLC的绝对运动指令中,每加工完一个点,传送下一位置点数据,钻孔的可以调用子程序

网友G:
请问楼主,钻孔大小,及深度要什么要求。还有孔距。我使用步进完成。(我使用的是三菱PLC)

网友H:
有触摸屏还不好办吗,把每步定位的数据在触摸屏上编辑好传送到PLC,plc去执行定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方法可以,以工件的原点位坐标,然后分别输入每个点的实际坐标,绝对位置,最后触摸屏把这些坐标点传送至PLC的绝对运动指令中,每加工完一个点,传送下一位置点数据,钻孔的可以调用子程序

谢谢大师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触摸屏还不好办吗,把每步定位的数据在触摸屏上编辑好传送到PLC,plc去执行定位就行了

如果是固定孔的个数好办,不固定就有一点麻烦,我的想法是用一个记数器,用来设定孔的个数,根据计数器来循环控制

网友I:
指针输入数据的方式
  • 下载积分:+3(flyfox1047) 高手就是高手,一言中的
  • 这个人很懒,什么也没有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指针输入数据的方式

    大师,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J:
    这个要用矩阵存坐标数据,用指针

    直接用USB把坐标参数导入触摸屏
    然后由触摸屏导入PLC的rom中
    然后用指针调用参数就行了

网友K:
    我就想问你每两空的距离是不是一样!如果是一样的你可以在触摸屏上设置空距,行的个数,列的个数,选第一个作为标准,然后每次加1!

网友L:
    用带数控的控制器,即数控+运动+PLC为一体的控制器。

网友M:
    用电脑代替触摸屏,按功能要求编个上位机软件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N:
    楼主最后采用了那种方案,可否交流一下!

网友O:
    思路都可借鉴,不管什么方法,只要条件满足就行。。。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网友P:
    思路可多种,目标达到就好

网友Q(2014-05-26):
    我也是在`考虑这问题

网友R:
    触模屏加PLC轻松搞定,
    多个型号规格,就做个配方
    配方里设定孔数,每个孔位设定,X Y座标位置
    用可变地址,第一个孔做完,引用第2个孔的数据
  • 下载积分:+1(sxd6858106)

网友I:
用指针的思路来编程,写多个数据位置,如果相对位置一定,还可以用计算的方法来做,

网友S:
这个功能不难实现吧。曾用信捷PLC做过类似的定位
六套参数设置,每套参数都有200个点可以使用(1-200点任选)

网友T:
大侠!你要做PCB数控钻孔机吗,建议你先参考一下,日立(日本),大族数控,维创(国产)大量,东台(台湾)
看你要钻孔的精度和数量,PLC好像是做不到那样的精度,和速度吧!伺服器和伺服器电机加上丝杆那都是要配合的很好哦,
除非你慢慢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