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face文本画面字体怎么更改

楼主(2014-02-11):
如题,原本是英文的(韩国机器),我给改成中文后传上去就自动显示韩文。请问在文本画面有没有能设置语言或字体什么的。

网友A:
没有那么智能的
用多国语言可以切换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网友B:
你在系統設置中選擇中文應該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