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用哪个指令合适呀?在线等,谢谢师傅们

楼主(2014-02-11):
PLC给出一个信号脉冲控制2盏灯亮,信号脉冲第一下时A灯亮,信号脉冲第二下时,A灯灭B灯亮,依次循环,PLC使用西门子S7-200

网友A:
可以用单按钮启动停止的方式编写,也可以用计数器形式的编写。

楼主:
我这样写程序可以吗?

网友B:
用计数器或楼上的方法时,不要忘记开机复位,否则有可能会出现奇数偶数脉冲相反的输出。

网友C:
使用最简单的单按钮启停回路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计数器或楼上的方法时,不要忘记开机复位,否则有可能会出现奇数偶数脉冲相反的输出。
提醒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