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步进驱动谁用过啊?

楼主(2014-02-11):
这种步进驱动谁用过啊?效果怎么样?
我看见你啦

网友A:
步进 都差不多吧,要求不高的场合使用,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B:
常用的就是这种啊

网友C:
这就是常用的一种。

网友D:
研控的驱动器,带细分功能的,很常见的啊!

网友E:
100%常用,而且一般的步进都是这样的

网友F:
電源還是AC60~110V,還要弄個變壓器?
肥仔米

网友G:
视乎电压的需要

网友H:
这个步进有什么不妥的?
吴工

网友I:
这是严控的步进驱动,我们现在就是使用这种,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