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1):
大家好,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想用两个按钮控制一个由5个气缸及1个步进电机的设备。
其中单步动作要求如下,当按下按钮A时,气缸1置位,再按下气缸2置位,再按下气缸3置位。此时若按下按钮B,则气缸3复位。再按下按钮A时气缸3再置位……..即要求按钮A按下时一直单步向下运行,若中途按下按钮B时要求当前的动作复位,返回到上一状态。其中按钮A可以让整个程式一直循环运行下去(含置位及复位),使用按钮B主要是为了中间操作时出现失误让前一步返回,可以让按钮A继续操作下去,不用整个程式复位,节省操作时间,使用方便。  使用三菱FX1N PLC。请大家指导下思路。谢谢!

网友A:
左移/        右移指令

网友B:
不难,好好的想,到了每个位置他都有不同的条件如第一次按A时,1通,现在的条件就有1通即A+1可作为下一动作条件,如此类推,这是最简单的逻辑方法。
肥仔米

网友C:
引用楼主suiyuan666于2014-02-11 13:23发表的 两个按钮如何控制程式单步运行及返回 :
大家好,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想用两个按钮控制一个由5个气缸及1个步进电机的设备。
其中单步动作要求如下,当按下按钮A时,气缸1置位,再按下气缸2置位,再按下气缸3置位。此时若按下按钮B,则气缸3复位。再按下按钮A时气缸3再置位……..即要求按钮A按下时一直单步向下运行,若中途按下按钮B时要求当前的动作复位,返回到上一状态。其中按钮A可以让整个程式一直循环运行下去(含置位及复位),使用按钮B主要是为了中间操作时出现失误让前一步返回,可以让按钮A继续操作下去,不用整个程式复位,节省操作时间,使用方便。  使用三菱FX1N PLC。请大家指导下思路。谢谢!

好像没看到你说步进电机的要求..........,左移和右移或A作为加法,B作为减法,到了一定数值就对复位,这也是很简单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难,好好的想,到了每个位置他都有不同的条件如第一次按A时,1通,现在的条件就有1通即A+1可作为下一动作条件,如此类推,这是最简单的逻辑方法。

2楼方法简单

楼主:
步进电机程式插在中间,非常感谢大家的指导,但还是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D:

2楼方法简单  [attachment=117688]

您的方法很好,但我程式中用了左移指令,单步可以一直循环运行,要是复位了上一状态后,再左移可能就不行了。还是非常感谢您。

网友E:
此方法可以试下

网友F:
顶起楼上那么多方法慢慢
我看见你啦

网友G:
用步进指令应该也可以

网友H:
感觉就是七楼的方法能实现哦

网友I:
还是感觉左右移加计数复位,程序能简单点

网友J:
七楼的方法能实现哦

网友G:
按照7楼的方法,一直按X1程序如何实现一直循环下去?按到第6下程序就应该就停下来不执行了吧!

网友K:
七楼的方法是当按一下X1全部都置位了,刚才已试过。

网友L:
加个拨码开关做手动调试用,这是必须的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楼主:
引用 网友G:
[attachment=117784]

打不开,上面的方法好象都不行呀。

网友M:
方法多的是,你看你是什么思路

网友G:
各位大师指点下,看这样行不行。

网友N:
用加一指令就简单多了

网友O:
加减,比较不就简单了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O:
加减,比较不就简单了吗?

大师上个图学习下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N:
用加一指令就简单多了
[/quot
上个图学习下啊

网友K:
用加一指令和减一指令就简单,我已经做过了,等于《一》时就YI ,依次类推一,需要我发给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D:

2楼方法简单  [attachment=117688]

我按住X0不放,你说会发生什么事情???????

网友D:
左移/        右移,加减编码,数据传送,单按钮改进电路不下五种等等都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上一图!

此图貌似不能循环吧?

网友P:
引用 网友D:
上一图!

这个不错~~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上一图!

不错!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不错!不错!

多谢老大学习上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加一指令和减一指令就简单,我已经做过了,等于《一》时就YI ,依次类推一,需要我发给你。

可以发个例子给我吗?QQ:491970446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一图!

厉害!可惜我还是没明白其原理。
要是按下X0能循环下去就更好了。

网友D:
再来一个任意方向单步,能循环。

网友D:
再来能循环。     这应该是楼主想要的吧!

网友O:
引用 网友D:
再来能循环。     这应该是楼主想要的吧!

我不懂D0的初始数值是什么?这程序能走下去?

网友D:
显示不完整。

网友D:
来多一个加一,减一的。可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来能循环。     这应该是楼主想要的吧!

向您致敬!您太强大了!

网友G:
我也来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我也来一个!

高端啊!果然是高手中的高手,连电子凸轮编程技术也用上了!学习了

网友N:
您看:高手如云吧

网友Q:
shi2999的方法简便易行,在此基础上个人认为还可以简化,如图中红色框选的部分可以省掉。

网友G:
引用 网友Q:
shi2999的方法简便易行,在此基础上个人认为还可以简化,如图中红色框选的部分可以省掉。

[attachment=118051]

是可以省掉的!

网友R:
左右移加计数复位,程序能简单点

网友S:
我也来一个我是才学的,如果程序有错误的地方请你们多多指教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S:
我也来一个我是才学的,如果程序有错误的地方请你们多多指教啊! [attachment=118059]
其实对错也没所谓,参与就好!

网友Q:
引用 网友S:
我也来一个我是才学的,如果程序有错误的地方请你们多多指教啊! [attachment=118059]
建议输入的X0和X1使用上升沿脉冲,以避免因抖动和干扰等引起的输出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