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ji UG330H-VS4 的電腦連接線

楼主(2014-02-11):
請問哪個大俠知道
Fuji 富士 UG330H-VS4 觸控螢幕 的電腦連接線
要下載程式用的
需要接線圖
謝謝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A:
我只做过221的线

网友B:
论坛已经贴出来过很多次了,和Hakko的线相同。
Good Luck~
下载积分:+1(momo0720) 热心助人! ..

楼主:
已經有找到
自己做了
請問一下
在下載的時候,人機那邊要切換成下載頁面嗎?
因為我在下載時都會出現超時異常....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經有找到
自己做了
請問一下
在下載的時候,人機那邊要切換成下載頁面嗎?
因為我在下載時都會出現超時異常....
你可以按SYS+F1键进入系统菜单。
UG30系列不需要切换到系统菜单就可以上下载。
但是当线材不好的情况下,有时切入系统菜单却可以上下载。
Good Luck~
下载积分:+1(momo0720)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