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安装S7-200编程软件问题求解

楼主(2014-02-11):
安装STEP 7 - MicroWIN V4.0 incl. SP6 电脑卡在20% 不动了;
安装STEP 7 - MicroWIN V4.0 SP9 电脑卡在13% 不动了;
老是卡在这里setup status:STEP 7 - MicroWIN setup is performing requested operation;
求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本论坛有这软件,蛮好安装,如果不行就换系统或重装

楼主:
最好找个系统不重装的方法;

网友B:
用 MicroWIN V4.0 SP9 直接安装版安装

楼主:
问题已解决,对电脑系统软件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5打了补丁;
希望对有类似问题的同仁,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