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的薄膜用什么光电开关能检测?

楼主(2014-02-11):
我公司想做一台能检测透明薄膜的机器,不知用啥光电开关检测?请用过的给个提示。谢谢!

网友A:
你得说明检测什么东西,厚度,宽度,长度……检测什么都都不知道。

网友B:
讲具体点,才能因才施教,各位大师才能出手相救啊。

楼主:
检测透明的包装膜,有或没有?

网友C:
超声波 传感器

楼主:
能具体说一个品牌和产品型号吗?主要检测透明包装薄膜的有无,要检测准确定位。

网友D:
薄膜卷取时,有个齐边器纠正薄膜跑偏;
如果用于检测有无薄膜,也可达到此效果;

网友E:
邦纳,自己去网上找

网友F:
以前一个项目也用过类似的传感器,检测透明膜的有无,倍加福的

网友G:
正品基恩士检测的出来,不过看你的要求
我看见你啦

楼主:
如照片。因检测缺口定薄膜位置不准。所以想改为检测薄膜前沿边来定停薄膜。不知可以采用哪种光电开关?

网友H:
品牌OMRON   型号 E3HT-DS3E1,红外线发射和接收(8mm一体式)。最远检测距离3厘米,(实际检测透明部件只有5mm),我们公司用它来检测透明的有机玻璃,希望对楼主有所帮助。

网友I:
基恩士FS-V33系列,光纤放大器那种
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

网友J:
基恩士传感器很贵,厚度也可以测量。稳定性很好!

网友K:
基恩士光纤放大器可以我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K:
基恩士光纤放大器可以我用过

我今天电话他们,给他们讲了我的要求,他们说没有能满足我要求的光电开关。

网友L:
这个就是你要的
附件: DSCN6259.zip (1006 K) 下载次数:57

网友L:
这个光电开关。型号LV-H64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这个光电开关。型号LV-H64

基恩士的?http://china.keyence.com/products/sensor/laser/lv/models/lv-h64/index.jsp?aw=gabaidukclv000051

楼主说直接联系基恩士说明要求,那边都找不到合适的啊

网友N:
我们现在用来检测透明玻璃的光电感应器是松下的 好像是CX440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光电开关。型号LV-H64

检测要求不同,它是检测一整卷。我是检测一张,并且我是检测一张膜的前边沿,主要用来定位膜的精度。还是谢谢!

网友L:
这个就是检测一张的,再发给你看几张
附件: 光电图片1.rar (650 K) 下载次数:29

网友L:
再发给你看几张
附件: DSCN6262.zip (639 K) 下载次数:16

网友O:
见过基恩士某款传感器的检测一张纸或者几张的都可以设置;
不知道能否用于检测薄膜

楼主:
因受安装空间尺寸的限制,又不能装带反光板的还要检测模的前沿来定位,要求定位精度很高。所以很难找,最好是光纤。不知有么有?

网友P:
带反射的光电开关

网友Q:
正品基恩士的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