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CPH1

楼主(2014-02-11):
欧姆龙 CPH1能不能扩展定位模块,型号是多少?哪一位师兄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A:
可以扩展最多2块CJ系列的位控模块:CJ1W-NC113、133、213、233
CJ1W-NC413,433
具体可以在CP1H操作手册的1-2-3 CJ单元扩展系统章节中找到。
Good Luck~

楼主:
谢谢!我只是好奇,欧姆龙定位模块我还不会用,一般我用三菱FX2N-1PG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