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菱PLC软件为何无法输入 LD= 之类的指令

楼主(2014-02-11):
看到这条指令:LD M8000-----------------SUM K2X0 D0
LD =D0 K1-----------------Y0(慢)
发现无法输入,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号跟LD 之间不能有空格,=号跟D0之间要有空格
下载积分:+5(youzida_121) 真诚感谢!

网友B:
是不是型号不对,
学者

网友C:
很明显输入的格式不对 LD= D0 K1 类似这种打法试试
下载积分:+3(youzida_121) 真诚感谢!
www.mitsubishi-qd.com
!!!

网友D:
1楼正解。。

网友E:
ld= d0 K1 =和D0之间要有空格
肥仔米

网友F:
操作问题,多看看书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输入的格式不对 LD= D0 K1 类似这种打法试试
3楼正解

网友C:
注意空格
下载积分:+2(小陈故事) 解释与图片都上,乐意帮 ..
www.mitsubishi-qd.com

网友H:
如1楼所说。

网友I:
书写错误
我看见你啦

网友J:
楼主所说的指令是常用的,我试了一下没问题啊,你的格式问题

网友K:
输入错误

网友L:
PLC什么型号呀

网友M:
指令书写格式错误!

网友N:
一楼正解。。。

网友O:
用三菱型号不对,你用FX 2N 系列就可以了

网友P:
1楼正解

网友Q:
输入LD=后出现对话框,点击帮助会出现一对话框。点击详细。出现详细指令帮助,在第一个S中输入D1,第二个S中输入K2后点击确认,有返回梯形图输入对话框,再点击确认即可。

网友Q:
[upload=2] [upload=3]

网友R:
我也碰到过,有的时候可以,有的时候不可以,肯定不是输入或型号的问题,你用LD= AND=位置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