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这种产品能否使用自动化加工?

楼主(2014-02-12):
描述:这是原产品,上面有毛刺的一面用真空是吸不了的。
描述:像这样子把那层不要的皮撕掉
请各位大师帮个忙

网友A:
这样不可以吧!你可以换个思路啊:看你这原料是冲压出来的吧,再分离后贴到什么东西上;你可以把整料先分离、再冲压粘贴啊!

网友B:
帮你顶上
我看见你啦

网友C:
用自动设备分离。。。估计很难,只要稍加改动,可以使贴的时候更方便倒是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可以吧!你可以换个思路啊:看你这原料是冲压出来的吧,再分离后贴到什么东西上;你可以把整料先分离、再冲压粘贴啊!
对,有没有考虑使用静电。
不断向前

网友E:
在来料方面做改动,可以很方便玻璃
QQ:6395435

网友F:
用机械怎么样,用分离法可以吗

网友G:
用胶带粘 见日本机台撕膜机就是用胶带粘的
这种产品能否使用自动化加工?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