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师:松下伺服控制器报警Err.30.0是什么意思?怎么解决?

楼主(2014-02-12):
请问大师:松下伺服控制器报警Err.30.0是什么意思?怎么解决?我的是新的A5驱动器

网友A:
硬件接线中安全输入1或2信号断开(或连接器X3未插入),附件为伺服说明书截图,供参考。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