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2):
我把三菱程序的一部分粘贴另外一个程序提示不能粘贴

网友A:
两个程序的梯形图显示触点数设置不同,可点击【工具】——打开【选项】窗口修改梯形图显示触点数,两者一致即可正常粘贴。
  • 下载积分:+5(xpvista) 热心助人!
  •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网友B:
    1楼说的对

楼主:
    请教007注释怎么复制不过来

网友C:
    注释要在全局注释那里复制的

网友D:
    1楼正解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网友E:
    同意1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