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连西门子200PLC的问题 求教高手!!!!!!!

楼主(2014-02-12):
200 224的plc 发脉冲加方向 因为是PNP的输出 问了三菱技术 按照他们的接线接了 发出脉冲也能动作了 但是方向信号一通伺服就自动启动(当时无脉冲指令),而且速度相当的快,是什么原因呢,用MRC2改了伺服的参数脉冲列滤波器 选择到500K的时候 方向信号输入 动作就慢,请问是干扰问题吗,如何解决,还是设置有问题

楼主:
这样下来 正常使用没问题,但是 开始找零的时候 速度会飞快

网友A:
你试一下只接方向信号会不会动

楼主:
就是直接方向信号 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一下只接方向信号会不会动
就是只接方向信号 去24v 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