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编码器信号来控制鼠笼电机达到恒速

楼主(2014-02-13):
公司在做一项目,是用两条PWM指令来控制两个变频器,使各鼠笼式电机达到各自的速度,为了使各自速度恒定,电机上又加了编码器(编码器信号是给PLC)。现在我已经把两电机驱动起来,并用高速计数器采集了编码器信号。但就不知道怎么把编码器的信号与我的驱动信号关联起来,达到恒速。各位大侠谁有做过类似项目的,请指教一下。

网友A:
电机编码器信号反馈到PLC,PLC控制电机驱动器就行了。

楼主:
哥,我也是这样呀,松下的程序做了三千多步呢,我现在就想知道一个具体的方法。我把原来的程序传上来给你看看吧

网友B:
nide 打不开

网友C:
这样做不理想,变频器对脉冲干扰较大,精度不够;要求不高的话,
可以用高速计数器端口读取速率(编码器脉冲要求不能太高)

网友D:
有的变频器可以加一块编码器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