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E-20A 三菱伺服只接方向信号就走什么原因

楼主(2014-02-13):
三菱伺服只接方向信号就走什么原因 MR-JE-20A

网友A:
有可能其他某个信号短路了。
比如在位置控制模式下,打开使能信号弹,不给脉冲信号,但不注意手碰到脉冲端子,也会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其他某个信号短路了。
比如在位置控制模式下,打开使能信号弹,不给脉冲信号,但不注意手碰到脉冲端子,也会转。
我现在是位置控制模式 S7-200脉冲加方向 ,打开使能 不给脉冲 只给方向信号,就转,而且是在脉冲端子拆掉的情况下

楼主:
s7-200 我接MR-JE-20A 的线是 20-0v 42.43.44.46-24v 37.38-0v 11-PG脉冲 36-NG方向

网友B:
焊接短路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楼主:
还是自己来结束这个问题吧,实验结果是 串上一个2K电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