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01+QD70P8怎么回原点

楼主(2014-02-13):
各位朋友,三菱Q01+QD70P8怎么回原点啊,如附件中程序。按照QD70P8里那段程序写,回原点没反应。接线肯定没问题的,因为手动都动起来了。OPR参数先前也设置好了的。
哪位朋友知道的说一下,或者之前成功回原点的,发小段程序来看一下。非常感激不尽!

网友A(2014-10-06):
把你的接线图看看,回原点的方法选择对吗?

网友B:
参考一下 外部DOG 和 CHG1一定要接 要不回不了原点